楼主(2012-08-09):
广数 伺服驱动器DA-98开机就显示Err-3报警 请问各位大侠是啥原因 怎么维修

网友A:
主回路直流母线电压过低。检查输入电源接线、电源电压,更换驱动单元。

网友B:
除楼上所说,还要检查驱动器内部保险管和刹车MOS管,这个管子击穿也是显示电压低,拆掉刹车电阻就能判断了

楼主:
谢谢各位!保险管和刹车MOS管好的,输入电源电压为三相226V正常,驱动单元不知道是否指的是模块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保险管和刹车MOS管好的,输入电源电压为三相226V正常,驱动单元不知道是否指的是模块驱动。

楼主:
经过检查好像是检测电路问题,检测芯片是STC12C5202AD,有哪位大侠了解这种芯片吗?

楼主:
请教能否把检测EER-3的光耦电路屏蔽,指教一下方法。

网友C(2012-09-15):
检查一下充电继电器是否动作啦。

网友D:
楼主是那里的?我最近也在研究广数交流伺服驱动器加我Q1250810653我们一起学习

楼主(2012-11-23):
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E(2016-02-20):
我的是插上驱动信号线就报警,就是电脑发信号给他的那根线插上就报,换了X轴插上还是报,年前好的,年后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