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这是有德资背景的自动化公司设计的电路图,使用的是西门子3RW3036 软起动器,软启动在启动延时完成后被接触器并接。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很多软起动器使用一段时间后没有延时,接触器直接吸合了,调整软启动上的延时无效。

这是西门子3RW3036 软起动器指导手册上的接线图,根本不需要交流接触器旁通,内部本身就有继电器旁通了。

楼主:
KM1到底是否可以不要?为何这个厂家这么不惜成本?

是不是软起动器内部的继电器容易损坏?既然这个软起动器设计的是启动22KW的电动机,如果容易损坏,那么这个品牌是不是不可靠?

网友A:
要好一些用软启的触点控制接触器吸合

楼主:
开始我还没怀疑,旁通肯定好些,别人告诉我他们有设备没有用旁通接触器,也用了很多年,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
可以不要这个接触器。

楼主:
这个软起动器好像没有过载、断相保护的功能吧?热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可以接入软起动器的启动信号回路中吧?

网友C:
可以不用接触器,我们厂132kw的电机软启动就没有接触器

楼主:
别人让我设计个简单的电路,我总以为别人是正确的,照抄别人的,结果出笑话了。

网友D:
不可以不要的。图上的接触器就是旁通啊。软启动就是改变输出电压而频率改变不了。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补充一下 如果软启动里面有旁通那外部才可以不要啊。要确定哦。

网友E:
是否可以不用KM1,取决于软启动器是否是在线运行,在线运行型的散热片较大,否则容易烧毁功率元件,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很多软起动器使用一段时间后没有延时,接触器直接吸合了,调整软启动上的延时无效,"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软启动控制板上旁路输出是使用小型中继(触点电流偏小《=3A)用一段时间后会“粘点”
建议:旁路最好通过个>5A的中间继电器在触发旁路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以不用KM1,取决于软启动器是否是在线运行,在线运行型的散热片较大,否则容易烧毁功率元件,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很多软起动器使用一段时间后没有延时,接触器直接吸合了,调整软启动上的延时无效,"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软启动控制板上旁路输出是使用小型中继(触点电流偏小《=3A)用一段时间后会“粘点”
建议:旁路最好通过个>5A的中间继电器在触发旁路接触器

我拆开过,内部有继电器旁通的,图示符号也显示有旁通继电器,在线运行不是靠晶闸管

网友F:
软起动要有旁路控制功能,不论是在外部还是在内部,这个功能只要存在即可。当然不要把这功能设置重复了。

楼主:
软起动器外壳上的图形符号。

网友G:
    这个接触器是有必要保留的

网友H:
请注意西门子3RW系列有带旁路和不带旁路两种,先搞明白:
你看的西门子推荐接线图是自带旁路的。

网友I:
支持8楼的意见,软启动后旁路接触器导通运行,如遇故障损失会小得多,特别是负载较大的情况,优势就表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以不用KM1,取决于软启动器是否是在线运行,在线运行型的散热片较大,否则容易烧毁功率元件,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很多软起动器使用一段时间后没有延时,接触器直接吸合了,调整软启动上的延时无效,"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软启动控制板上旁路输出是使用小型中继(触点电流偏小《=3A)用一段时间后会“粘点”
建议:旁路最好通过个>5A的中间继电器在触发旁路接触器

那又要增加成本来,下次检查看看,谢谢提醒,了解一下对以后工作有好处。

网友J:
这个接触器是有必要保留的,不过我们现在改变频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