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中间继电器控制钻床电机,要用到种型号的继电器,继电器用到几开几闭。

网友A:
看电机的功率了,

楼主:
电机的功率300W

网友B:
要看你的控制线路怎么做了,我们厂用的中间继电器额定电流是10a,不过应该是虚标的

网友C:
继电器用到几开几闭

这得看你的控制电路了

楼主:
我是把他用PLC来控制的,还有用哪个型号的继电器。

楼主:
控制电路我就正反转就可以再加停,新手,再实践。

网友D:
先画个电路图吧,就知道用几开几闭了;
既然由中间继电器(代替接触器)控制,就说明电流不大,应当一般的就可以,型号没有特别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的功率300W

这么小的电机,用普通中间继电器就行了,5A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