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关于有多级输出电压的控制变压器的标称容量,不知是各路输出的总和还是每路单独输出时的容量。例如:输入220V,输出36V/24V/12V的BK—100变压器是36V、24V、12V加起来的总容量为100VA吗?还是36V、24V、12V每个单独输出时均为100VA?向老师们请教了。

网友A:
以最大输出电压的容量为该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B:
36V、24V、12V每个单独输出时均为100VA

网友C:
总容量为100VA

楼主:
看来理解各有不同,不知哪个是对的。

楼主:
那就是说单独使用任何一个输出电压的功率都要低于标称容量很多才是安全的,对吗?

网友D:
应该是最大电压的容量,因为小电压都是次级的中间抽头,次级流过的最大电流每种电压都是一样的,电压高的功率最大,

网友E:
肯定是总容量了!!!!!!!!!!!!

网友F:
哎,就没个权威点的?

网友G:
总容量为100A
建议使用时不要满载

网友H:
总容量是100伏安!
通常会标出24V xxVA/  12V  yyVA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总容量为100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