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我想在编码器旋转到一定值时输出一个继电器,信捷里有高速读取指令,但没有高速比较指令,要是输入频率比较高时,在程序里作比较有可能在头一周期计数器的值比比较值要少,下一个周期又会比比较值大,像这种情况要怎么样做,在三菱里有个高速比较置位指令,可以方便的做出来

网友A:
信捷有高速计数中断功能,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有高速计数中断功能,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谢谢,我刚看到了,虽然说没有比较置位方便,但可能没其它办法了

网友B:
用高速计数中断功能再处理一下就可以。

楼主:
他这个高速读取指令到底是撒意思,只是个读取,要处理还得程序里写,像他示例把计数高速读到一个寄存器里,然后写一个比较程序,比较程序是普通指令,那不跟在比较程序里用普通指令读出来再比较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个高速读取指令到底是撒意思,只是个读取,要处理还得程序里写,像他示例把计数高速读到一个寄存器里,然后写一个比较程序,比较程序是普通指令,那不跟在比较程序里用普通指令读出来再比较是一样
这个工程师讲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