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O边沿检测问题

楼主(2012-08-10):
我在学习跟我学s7-300、400的RLO边沿检测指令模拟书上的例子仿真的时候发现给一个上升沿信号的时候,R 和S 是同时作用的,在仿真器里下降沿N对应的M0.2一直有一个信号,当我置位S的时候,R也同时作用,请问老师,这个是什么情况,如图所示

楼主:
没人搭理我

网友A:
你的M点有没有用到系统时钟啊?可能在一直重复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M点有没有用到系统时钟啊?可能在一直重复脉冲

网友C:
我200的还没有学明白呢,这玩意实在是歇菜

网友D:
看来楼主对S,R 置位和复位的用法不太了解,在程序中别看S,R的线圈都变绿了,R的复位功能没有对Q4.3复位,此时Q4.3还是被置位的,在截图中看是这样的,只有M0.3开点为1时,Q4.3才被R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