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回馈制动

楼主(2012-08-10):
  众所周知,一般通用变频器其桥式整流电路是三相不可控的,因此无法实现直流回路与电源间双向能量传递,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是采用有源逆变技术,整流器部分采用可逆整流器,又叫网侧变流器。通过对网侧变流器的控制将再生电能逆变为与电网同频率电网同频率、同相位的交流电回馈电网,从而实现制  .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电动机的降速和停车是通过逐渐减小频率来实现的,在频率减小的瞬间,电动机的同步转速随之下降,而由于机械惯性的原因,电动机的转子转速未变,它的转速变化是有一定时间滞后的,这时会出现实际转速大于给定转速,从而产生电动机反电动势e高于变频器直流端电压u的情况,即e>u。这时电动机就变成发电机,非但不要电网供电,反而能向电网送电,这样既有良好的制动效果,又将动能转变化为电能,向电网送电而达到回收能量的效果,一举两得。当然必须有一套能量回馈装置单元,进行自动的控制,才能做到,其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另外,能量回馈电路还应包括交流、直流电抗器、阻容吸收器、电子开关器等[1]。

图1 变频器回馈制动电路原理框图

网友A:
这东西,我还是很感兴趣的。只不过,他的网侧谐波限制是否能达到国标呢?值得期待。

网友B:
向电网送电的时候,电能表会反转吗?

网友C:
回馈电压能达到电网电压吗?
回馈电压波形应该不是正弦波,这样的电送回电网是否会对电网产生干扰?
性价比怎么样?小设备肯定不行,大设备大多数很少停止工作的,具体性能不知怎么样

网友A:
楼主介绍的两种回馈单元,都是可以使用的。属于成熟技术。只不过,抑制谐波要成本高些。不管怎么说这种回馈功率因数很高,属于绿色、节能的项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除了石油开采的抽油机、大行程升降机重载下降等等,其余没有什么价值
我也认为没价值

网友A:
楼主所贴出的两图,是一种通用的、成熟的整流-回馈技术,他并非被限制在某个行业或某个领域。而是普遍可以使用的技术。只要是有整流-回馈需求的传动控制,这种技术都是要用到的。

图1是一种比较单一的回馈装置,他可以配合通用变频器实现电机的四象限运行,省去了负载电阻的能耗制动单元部分。实现电机发电能量的再利用。

图2是一种目前国际非常流行的整流-逆变回馈技术,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有源前端”技术。这种结构的变频器,对负载的功率因数可以任意调节,模拟负载是容性的;阻性的;感性的。等等。

而作为一个制造商,可能他的产品的客户群所在的领域比较单一,但这种产品的技术是通用的。不仅仅是磕头机用。矿井的提升机可以用;电梯可以用;汽车和动力机械的试验机可以用。总之,只要有大功率发电的场合,都可以使用的。

传动技术,不仅仅是把电机转起来,能调速,能加减速制动就可以了。这些简单的应用仅仅是传动控制应用的一个部分,许多工业现场,对传动技术的工艺要求是很个性化的,要求电机四象限控制也是很普遍的。而要实现对传动中发电能量的吸收,仅仅靠能耗制动,是满足不了需求的。他需要更多的方式和方法才能满足需求。其中电网回馈技术,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形式。

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工程师,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要接受新事物呦。不是有句话经常在网络的论坛里见到吗?“不要做井底之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