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0):
电气设备常用文字符号

  1、基本文字符号

符号  描述
C  电容器
EH  发热器件
EL  照明电
EV  空气调节器
FA  带瞬时动作的限流保护器件
FU  熔断器
FV  限压保护器件
GS  同步发电机
GA  异步发电机
FR  带延时动作的限流保护器件
GB  蓄电池
HA  报警器
HL  指示灯
KA  过流继电器
FS  带瞬时、延时动作的限流保护器件
KM  接触器
KR  热继电器
KT  延时继电器
L  电感器
M  电动机
MS  同步电动机
MT  力矩电动机
PA  电流表
PJ  电度表
PS  记录仪表
PV  电压表
QF  断路器
TA  电流互感器
QS  隔离开关
QM  电动机保护开关
TC  电源互感器
TV  电压互感器
XB  连接片
XJ  测试插孔
XP  插头
XS  插座
XT  端子排
YA  电磁铁
YM  电动阀
YV  电磁阀

2、辅助文字符号

符号  描述
A  电流、模拟
AC  交流
AUT  自动
ACC  加速
ADD  附加
ADJ  可调
AUX  辅助
ASY  异步
BRK  制动
BK  黑
BL  蓝
BW  向后
C  控制
CW  顺时针
CCW  逆时针
D  延时、数字
DC  直流
DEC  减
E  接地
EM  紧急
F  快速
FB  反馈
FW  向前
GN  绿
H  高
IN  输入
INC  增
IND  感应
L  低、限制
LA  闭锁
M  主、中间线
MAN  手动
N  中性线
OFF  断开
ON  闭合
OUT  输出
P  压力、保护
PE  保护接地
PEN  保护接地与中性共用
PU  不接地保护
R  记录、反
RD  红
RST  复位
RES  备用
RUN  运行
S  信号
ST  启动
SET  置位、定位
SAT  饱和
STE  步进
STP  停止
SYN  同步
T  温度、时间
TE  无干扰接地
V  速度、电压、真空
WH  白
YE  黄

更多电气符号请参考:http://www.dq-fx.com/newsdetail-2-1355.aspx
因为图片较多,无法上传!

网友A:
好像是旧版本的,不过也是大同小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学习了
求最新版本。。。。如果可以,请各位大神发到我的邮箱,或离线QQ1162879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