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0):
配电室中母联隔离柜的作用?

网友A:
可以是有一路有问题就把它合上,平时是断的。还能给两个变压器并联是负载均衡。

网友B:
我怎么琢磨着就像是一个特大号的断路器啊,还是带检测功能的

网友C:
环形供电中并联两台变压器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