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0):
我新安装的wincc  flexible 2008 sp3刚用一个多月,今天就打不开了,提示:找不到许可证密钥。怎么办?请教各位大师,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从网上下载一个密钥

网友B:
楼上的,试过了,SP3上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些授权我都授了的。请问:还有对SP3的授权没有?谢谢

网友B:
搞了一天,终于成功了!“wincc_Simatic_EKB_Install_2011_05_22”的授权是可以用的。前提是要先把Wincc flexible 其它的授权全部删除,删除办法是找到“AX NF ZZ”文件夹,对照“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删除即可。然后再运行“wincc_Simatic_EKB_Install_2011_05_22”,授权WinCC flexible 2008 Compact。即告成功!!
祝大家好运!

网友D:
通常情况下只使用一个授权,多了反而有问题。

网友E:
在安装时 最后一项提示没能安装成功 现在打开软件就出来个这个  怎么回事呀 各位大侠帮帮我吧

网友F:
关于你的问题
在控制面板的管理工具里边选中服务,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点选启动后设置为自动就好了

网友G(2013-10-12):
回复 网友B:
请问AX NF ZZ文件夹在哪,我之前 有装2008SP3,有装密钥,用了也是十多天,就不能用了,我找了整个SIEMENS文件夹里都没找到,

网友H:
2楼好同志!

网友I(2014-10-09):
我安装了授权WinCC flexible 2008 standard 后好用。

网友J(2015-08-28):
感谢分享!请问AX NF ZZ文件夹在哪.

网友K:
回复 网友F:
兄弟,没有找到,请问在哪里啊

网友L(2015-10-26):
请问我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 sp4 为何显示找不到ssf 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是不是把软件存放在有汉字的文件夹里了?拿出来试试

网友M(2017-02-15):
看来我还是老实用SP2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