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0):
5.5KW的液压站电动机频繁起动,很容易烧坏交流接触器的触点,想用一固态继电器替换,不知道是否可行,如可以请问要用多大的继电器?

网友A:
5.5kW电机的电流12A左右,固态继电器电流起码要选择5倍电机额定电流的。而且还要是变频器启停的。如果是直启,那电流还得大才安全。10倍以上。

网友B:
那样更容易烧坏固态继电器,还是选个容量大点的接触器吧!!

网友C:
可以考虑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D:
长见识了,路过

网友E:
算一下短路电流,看一下性能指标

网友F:
有电动机启动型的固态继电器,电流放大10倍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G:
这个频繁启动还是用个大点的接触器吧 。或者在接触器上下端口接阻容吸收 电弧会小点。为什么会频繁启想过没?

网友H:
50A以上的固态继电器,完全可以,但要保护电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5.5KW的液压站电动机频繁起动,很容易烧坏交流接触器的触点,想用一固态继电器替换,不知道是否可行,如可以请问要用多大的继电器?

有多频繁?1秒钟一次?

网友I:
这个用20安的接触器完全可行,如果不行请查油路!

网友J:
频繁启动有问题呀!这样对设备对电机都不好呀!要尽量从根本上解决。如无法避免,我建议换变频器,好用省心 关键是现在5·5KW的变频器也不贵呀!

网友K:
简单事:加个软启动器,会装吧?

楼主:
电机启动问题
引用 网友I:
这个用20安的接触器完全可行,如果不行请查油路!
已经用到了3210接触器了还是容易烧触点,油路没问题,只是一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油缸运动,油压上限设定20MPA,启动设定18MPA,每动作一次油泵启动一次,因为生产频率快,故启动频率就高

楼主:
已经用到了3210接触器了还是容易烧触点,油路没问题,只是一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油缸运动,油压上限设定20MPA,启动设定18MPA,每动作一次油泵启动一次,因为生产频率快,故启动频率就高

楼主:
软启动
引用 网友K:
简单事:加个软启动器,会装吧?
不是很懂呀,可以教一下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已经用到了3210接触器了还是容易烧触点,油路没问题,只是一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油缸运动,油压上限设定20MPA,启动设定18MPA,每动作一次油泵启动一次,因为生产频率快,故启动频率就高
你这个是因为电机带载启动,你能不能用个m型的电磁阀或者加装一个电磁卸荷阀,让电机常转;或者加一个延时,电机卸荷启动,延时1——2秒电磁阀再动作。

网友I:
油路上油泵后一般有个单向阀,防油倒流。我用cjt1-20的接触器几乎没有坏过,油泵和马达要匹配,泵能打到设定压力就行了!
5.5kw马达20mpa注定流量不大,如果是启动太频烦,泵不停油溢流好了

网友M:
经常坏的时期间隔是多长? 3个月还是?

一个32A的接触器在你这个电路中最少应该能用上3个月或更久, 我们行车7.5KW的电机也是用的3201 动作频繁度也不低,都能用上半年以上, 如果你的只有几天或1个月左右请考虑买到的是假货。

还是用接触器可靠些,不放心加大到65A的。前提是必需是正品。

网友N:
引用 网友J:
频繁启动有问题呀!这样对设备对电机都不好呀!要尽量从根本上解决。如无法避免,我建议换变频器,好用省心 关键是现在5·5KW的变频器也不贵呀!

网友O:
建议使用变频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