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温度

楼主(2012-08-10):
电气柜的温度有国标标准的吗、温度在多少度在多少度之间比较好。柜里有PLC,变频器之类的元器件。

网友A:
设备的使用环境温度在说明书里应该有吧,
不过发热有发热的好处啊,原先在我们厂的一个变频器室里温度很高,冬天在里边穿单衣可舒服了,就是噪音大了点

网友B:
PLC在45度以下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一般都有散热风扇的。如果你觉得温度高了或者工作不稳定了可以考虑加装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