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1):
“零序保护”的名词知道,以前也注意过其原理,但从未留意过具体使用(10kV/0.4kV变压器,单台800kVA)。问:
1. 零序电流互感器有什么要求吗?
2. 零序电流互感器如何接入?
3. 下图的接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应该有综合保护的 。零序接到综保上。零序互感器有标准的 。单凭你的接线图只有一次。二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