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2-08-11):
这样的程序编出来:D200加D201加D202加D203......加D232,把它们的数值累加起来,传到D300里面.各位大侠怎么编

网友A:
你是楼主,楼上在哪里呀

网友B:
这样连续的地址相加,编程可以用变址寄存器配合,只要用一条加法指令
ADD D200Z0 D300,每次加完后,将Z0自动加1,前面加个Z0的大小判断条件,程序循环执行多次后就得到结果了

网友C:
这个用变址寄存器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