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小车上下料的程序(通用GM)求指导

楼主(2012-08-11):
亲爱的各位同事伙伴,
小弟刚去通用公司做设备维护实习生,一直有几个程序没看明白,真心求大神帮我分析讲解一下,最好是每一步都详细,特别是那几种计时器位移器神马的,您的肺腑之言我将膜拜、、、、
汽车生产线上,两个不同的车体部位由于生产线不同,因此中间需要把车子用小车吊过去;总体上看起来是一个半圆,上料单元上料后沿着直线一段(上料)行驶到圆弧处绕到直线的另一端(下料),然后小车直线退回等待上料

楼主:
难道我来错地方了
,

网友A:
你现在的水平不是很高话还是老老实实自己编些小程序,一下子吃不出个大象的,这些无非就是常开常闭,计时的,这种程序没什么好说的,建议先学自己编些小程序,自己会编了,自然看得懂,希望对你有好处

网友B:
问楼上,把楼上伍工拉出来请客吃顿饭老伍啥都给你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通用汽车公司哪里的:沈阳、东岳、上海;反正我们到处都会去维修,你说一下哪个厂哪个工位就行了
请完客再拜师一切就OK了

网友E:
第一句右端是输出锁存指令OTL。当左边”上件到位“事件发生后,右端”上料到位保持“继电器接通并保持。
第二句右端是输出解锁指令OTU,它同前一句OTL指令作用相反,起到断开触点的作用。如果”上件到位“触点不接通,同时”减速检测“触点接通,或者“自动、手动”按钮按下,那么”上料到位保持”触点断开。

网友F:
有图纸的话对照着看你就很快能明白,我们没去见过生产流程的,我说你不懂,你说我不懂

网友G(2015-11-28):
通用程序这么搓 ? 典型三菱的思维,输入点用X, 中间点用M。
一点没发挥出AB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