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1):
出个简单电工题跟大家做做,一个电感镇流器(20W、40W不限),两个启辉器,两个20w灯管,连接成实用电路。
要是一个镇流器,一个启辉器,能否带动两个灯管呢?
过几天有我的答案。

网友A:
理论上可行
我在考虑整流器功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灯管串联的话不能点燃,并联的话有可能但是搞不好会烧灯管
我也是这么个想法,具体情况谁有功夫回去自己试验去,如果有了实验结果出来分享啊

网友D:
可以,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我看到过此类电路

网友F:
一个镇流器,一个启辉器,并联可以

网友G:
    这个没试过,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管串联的话不能点燃,并联的话有可能但是搞不好会烧灯管
正相反,串联可以点亮,

楼主:
下面是我亲自实践答案
图呢?上传不了?

楼主:
原来可以上传图片啊,刚才是win7系统,不能上传,现在是xp系统可以上传了。以下4图,我都试过,只有图1电路才是正确的,其他3种都不行。我公司全部是这种图1电路。我用20W镇流器,也能带两根光管(串联)。

图1 实用电路

图2 一个启辉器,灯不亮

图3 一个启辉器,灯管并联,都不亮。

图4 并联随机一个亮

楼主:
我的结果是除了最后一个随机亮一根,其余完全点不着

第一种电路,我公司灯盘全部是这种电路。3根20w灯管,两个电感镇流器(一个20w、一个40w),3个启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