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1):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换热器的一个实验,我想通过wincc和step7进行一下模拟,我已经在step7中编辑好了pid控制程序,并且也在wincc中组态好了控制画面,变量记录也组态好了,画面中我弄了个趋势图,趋势图中有三条曲线,也就是对应三个过程变量,分别是实际温度。执行器开度,给定温度,请问一下,我怎么才能让这些曲线动起来啊,并且满足pid的控制要求,我是新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曲线动的要点:
1、在变量记录中组态。
2、启动变量记录运行系统。

至于是不是满足PID的控制要求,这是你程序的事情了,和趋势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曲线动的要点:
1、在变量记录中组态。
2、启动变量记录运行系统。

至于是不是满足PID的控制要求,这是你程序的事情了,和趋势无关。

Regards

引用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曲线动的要点:
 1、在变量记录中组态。
 2、启动变量记录运行系统。

 至于是不是满足PID的控制要求,这是你程序的事情了,和趋势无关。

 Regards

 引用一下

楼主:
我把给定温度用变量器连接了,给定温度曲线动了,但是应该实际温度和执行器开度也应该跟随着动的啊,我觉得程序没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类似相关的程序,能传上来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动的要点:
1、在变量记录中组态。
2、启动变量记录运行系统。

至于是不是满足PID的控制要求,这是你程序的事情了,和趋势无关。

Regards
我把给定温度用变量器连接了,给定温度曲线动了,但是应该实际温度和执行器开度也应该跟随着动的啊,我觉得程序没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类似相关的程序,能传上来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