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1):
三相380V的电力设备,估算电流通常是: 额定功率X2,最近见有人说实际电流还要再乘以0.8,即实际电流=功率PX2X0.8
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A:
大体知道个大概就差不多了,电力设备没必要那么斤斤计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与实际负载类型有关系。阻性负载是P*1.5,电机类负载是P*2,普通机床负载一般不是满载,一般是P*0.7
 照你估算方法算完之后还要在乘以0.8么?

楼主:
怎么这么少的人顶啊 ?

网友C:
一楼说的对

网友D:
这个口诀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有人质疑,感觉还是存在个体差异的,一楼说得对,我们这样只是粗略计算的没不要这么较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体知道个大概就差不多了,电力设备没必要那么斤斤计较,

网友F:
一般就是乘以2

网友G:
一楼说的对,乘多少和负载的功率因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