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1):
最近搞了一辆电动车研究蓄电池维护保养的问题。
根据我的了解,充电器按照蓄电池的电量自动调整充电电流,也就是说插上电以后基本上不要人管它,充好久都没关系。

可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蓄电池不是用坏的而是充坏的呢?我分析了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充电器不够智能;二是充电器质量不过关;三是充电器与蓄电池不配套;四是充电器是根据新电池设计的,而蓄电池老了,还是不匹配。第四种原因应该是最多的。

怎么办呢?没有看到哪个根据老化了的电池设计的充电器啊? 本人电子技术水平太差,也不会修改那个电路,希望有能人能设计出这样的产品。

我自己还是想了一些办法。首先是控制充电时间,也就是搞个时间继电器,使用一段时间还是发现了问题,有时跑的路程短,有时跑得远,如果我固定一个时间,还是可能会过充或者充不满。

终于有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由于我感觉前面电没有充够,就把时间设长了一些,再加上我观察电流调整还是正常的,充几个小时后电流就很小了。结果第二天发现,电池外壳充鼓了,鼓起好高。

我就想是不是控制蓄电池外壳温度更好?于是又去买了个数显温控器OMRON_E5C4,花了80元,设置了45度,发现这个温控器不到设定温度就频繁通断,超过设定温度它也频繁通断,但是温度还是控制得很好,我怕老是频繁通断对我的充电器不好。难道我还要加个延时继电器?

网友A:
如果是锂电池,没那么讲究了,每天充电就行,别让电池亏了。其他的,都随意了。

网友B:
楼主反应的问题太好了,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48伏的充电器输出电压53伏,新电瓶能达到53伏,所以充满就会变绿灯,而旧电瓶达不到,就一直充。就这样电瓶被充鼓了,寿命大大缩短。
其实做充电器的可以设计一下输出电压能手动调节的,就是自己根据电瓶利用程度将输出电压调低点,这样的话充电器探测到电瓶电压达到手动调节值时变绿灯,从而保护电瓶不被过充。当然如果厂家设计出可以自动调节的更好。

网友C:
确实有不少电池是充坏的,我家的电车充电器也加了个时间继电器,只有电池的电量少到一定程度后才充电,到现在观察还可以。

网友D:
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充电器!原车带的充电器一般都是3842核心的三段式充电器,30几元钱一个。我在淘宝80几元买了一个带正负脉冲的用了两年了 效果不错。电子报上这方面的文章不少 楼主可以看看!把电瓶冲鼓是小 要是着火了就麻烦了,这样的充电器一定要淘汰!

网友E:
加个延时,八小时自动断电

网友F:
智慧型的可能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不少电池是充坏的,我家的电车充电器也加了个时间继电器,只有电池的电量少到一定程度后才充电,到现在观察还可以。

我一直使电池处于满电状态,不管跑了多远,只要在家里就充,以前没有搞定时器一点事都没有,最近我感觉电池不经跑,所以就把时间调到了10个小时

充鼓了,但是还能跑,我得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充电器!原车带的充电器一般都是3842核心的三段式充电器,30几元钱一个。我在淘宝80几元买了一个带正负脉冲的用了两年了 效果不错。电子报上这方面的文章不少 楼主可以看看!把电瓶冲鼓是小 要是着火了就麻烦了,这样的充电器一定要淘汰!

淘宝上很多,到底哪个可信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充电器!原车带的充电器一般都是3842核心的三段式充电器,30几元钱一个。我在淘宝80几元买了一个带正负脉冲的用了两年了 效果不错。电子报上这方面的文章不少 楼主可以看看!把电瓶冲鼓是小 要是着火了就麻烦了,这样的充电器一定要淘汰!

等我买了新车再去买个。

楼主:
这个温控器没有买好,温度没到接通,到了断开就是,它还搞个什么通断比之类的频繁通断,郁闷啊,有解决办法不?

网友A:
哦,你买的温控器是“高级”的,它是PWM调节温度的。是“一点一点”的让温度实际值接近设定值的。一般都是加热上用的或者冷却上用的。你这个主要是监视和保护的应用,所以可以买一个更便宜的,功能更单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买的温控器是“高级”的,它是PWM调节温度的。是“一点一点”的让温度实际值接近设定值的。一般都是加热上用的或者冷却上用的。你这个主要是监视和保护的应用,所以可以买一个更便宜的,功能更单一的。

我是问了几个店子,要求最便宜的,不过是带数显的,指针的没要,没想到是这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问了几个店子,要求最便宜的,不过是带数显的,指针的没要,没想到是这个东西。
那你看看说明书,是不是能通过参数设置,把那个比例带去掉,就是开关控制温度。温度达到设定值就断,低了就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问了几个店子,要求最便宜的,不过是带数显的,指针的没要,没想到是这个东西。
那你看看说明书,是不是能通过参数设置,把那个比例带去掉,就是开关控制温度。温度达到设定值就断,低了就通。

只有一个reset shaft,  调了好像是原来低于10度开始通断变成低于3度开始通断,再也不能调小了。

楼主:
我又把原来的时间继电器用上了,型号是欣灵 HHS6A-1,温度必须低到温控表一直接通不再通断,再延时30分钟才开始充电。

这个电路我想了好久,大家可以试试。

充了一晚上,温度好像没有上去,但是到底实际充电的时间有多长,我还是不知道,根据充电电流判断还没有充满。

网友A:
再问,你的充电电流舍得多少呢?是不是设的太大了?1A电流,慢慢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你的充电电流舍得多少呢?是不是设的太大了?1A电流,慢慢充呢?

充电器是配套的,不能自己设电流,根据我对电池的了解,大电流充电对激活电池有好处,而且电池既要充满又不能过充,所以一般的充电器都是三段式充电:快速大电流充电、小电流充电、涓流充电,输入电流从1A多逐步变成指针看不出电流,直流可能有3A。

楼主:
今天跑了一下,只能跑20来公里,看着电池很足,突然一下就不行了,慢慢移回来的,算了,换新电池去。

新电池如何维护保养啊?有什么好的充电器推荐?

网友G:
充电器按上个PLC。。。

网友H:
关键是电池要带有 保护电路,充满电了 自动切断 充电,,,,,,

网友I:
我在“淘宝”购的“星扬”正负脉冲带延时短电的充电器,用了两年,挺好的,这不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在“淘宝”购的“星扬”正负脉冲带延时短电的充电器,用了两年,挺好的,这不是广告!

138元,只有48V 60V 72V,没有64V 68V的

我的是4个16V电池,应该是64V,电动车和充电器却标称68V, 不晓得按哪个标准选。

网友J:
看来这个玩意也挺复杂啊!!

楼主:
我突然想起可以用40-50度的KSD301温控开关串接在电池上,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1、电气参数:1)CQC、VDE、UL、CUL? AC250V 50~60Hz 5A / 10A / 15A(阻性负载)
  2)UL AC 125V 50Hz 15A(阻性负载)
  2、动作温度范围:0~240℃(任选),温度精度:±2 ±3 ±5 ±10℃
  3、回复与动作温度差:8~100℃(任选)
  4、接线方式:插端子250#(弯0~90°可选);插端子187#(弯0~90°可选,厚度0.5、0.8mm可选)
  5、使用寿命:≥ 100000次
  6、电气强度:AC 50Hz 1800V历时1min,无闪烁,无击穿
  7、接触电阻:≤50mΩ
  8、绝缘电阻:≤100MΩ
  9、接点形式:常闭型:温度上升,触点断开,温度下降,触点接通;
  常开型:温度上升,触点接通,温度下降,触点断开
  10、外壳防护等级:IP00
  11、接地方式:通过温控器金属外壳与器件接地金属零件相连。
  12、安装方式:直接用镙母加固即可以。
  13、温度工作范围:-25℃∽+240℃+1℃∽2℃

楼主:
现在换了新电池,充电温度很低,基本不发热,看来减少充电,看来改变充电电流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