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1):
ET200S模拟量模块+/—10V 对应的工程量是多少?(s7-400)输入是0----10v的

网友A:
自己编程的时候设定。

实际测量值的上限———>10V——->27648;
实际测量值的下限——->0V——->0。

楼主:
等于没说。

网友B:
其实我想问的是,楼主你问的很奇怪,你这么问,2楼理解为0~10V对应的编程上下限,这个很正确,你是想问对应的实际设备的工程量,你觉得你该在这边问吗??你自己都不清楚的话,估计没人清楚了。

楼主:
你根本没有理解该问题。

网友C:
楼主,你的实际工程量要看你选的传感器量程的。比如说一个压力传感器0~10MPA的 变送器输出0~10V  那么就跟2楼说的一样的。0就是对应0   10MPA对应27648

楼主:
你们说的都没有错但是我选用的模块量程是+/-10v的,这时0mPA(0v)对应的已经变成-10V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说的都没有错但是我选用的模块量程是+/-10v的,这时0mPA(0v)对应的已经变成-10V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谢谢!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