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1):
小弟是新手,刚接触西门子变频器,本厂是用西门子6se7085-OQX60变频器控制电机的三级调速,但是在变速过程中变速不平滑,现在在变频器的设置中是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且变频器的功率大于电机的功率,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楼主能再说的更仔细点吗

网友B:
速度控制平滑,这套系统是否调试过了呢?就是电机和变频器连接以后,做过自动辨识和优化的调试吗?6SE70是西门子的工程型变频器,正常状态,控制挺好的。只要电机和变频器安装接线都是正确的,且各自没有故障隐患。满足运行平稳的要求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楼主:
这套设备买过来之后就调试好了,当时是用的V/f控制,这台设备是焦炉设备,电机带动一个焦罐旋转,重量满载大概二十吨左右,但是总出现旋转不能回到起始点,回来改到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情况好了点,但是还是出现,电机做过自动辨识和优化而且是在断开机械连接的情况下。请大神再指点!!是不是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套设备买过来之后就调试好了,当时是用的V/f控制,这台设备是焦炉设备,电机带动一个焦罐旋转,重量满载大概二十吨左右,但是总出现旋转不能回到起始点,回来改到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情况好了点,但是还是出现,电机做过自动辨识和优化而且是在断开机械连接的情况下。请大神再指点!!是不是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问题
这样,你最好再介绍下这个系统的基本工作过程,电机转还是停是通过什么信号控制的?位置开关?还是...?

问题仅仅是回不到原点吗?是过冲?还是达不到位置?系统工作的转速是恒定的吗?等等

网友B:
哦,对了,还有(补充):

电机的功率是多大的?带的焦罐是直接带的?还是皮带减速?齿轮减速?变比?等等

另外变频器的加速和减速斜坡时间?还有整个运行状态的加速和减速电机电流?

所有这些都需要搞清楚了,才能分析和判别问题的可能性以及对应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对了,还有(补充):

电机的功率是多大的?带的焦罐是直接带的?还是皮带减速?齿轮减速?变比?等等

另外变频器的加速和减速斜坡时间?还有整个运行状态的加速和减速电机电流?

所有这些都需要搞清楚了,才能分析和判别问题的可能性以及对应的措施。

我这是焦化厂,焦炭成熟后,把焦炭推到旋转的焦罐中,18.5kW的电机通过减速器带动焦罐旋转,比例是112,焦罐的旋转靠位置信号传感器,焦罐的旋转分为两部分:焦罐从零开始加速,加速到7.5HZ,停顿1.5s在加速到35hz,减速过程相反。电机开始加速时,其电流达到78A左右开始波动,知道电机减速停止时,电流达到90A左右,再到零。
从变频器操作界面观察,变频器的频率一直按波浪形波动!!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请大神解救

楼主:
对了,前几天把焦罐加速到50HZ,焦罐停止过位!现在把参数调回来之后,不到位的现象也有发生!!

网友B:
电机是过载运行呀。那就不好说了,加速度能慢点吗?把斜坡时间设的长一些,速度慢一点起来,让电机的电流降下来到额定值。估计会好些。

楼主:
哦 ,为什么说是过载运行呢!!变频器是22KW的,扭矩都是设计好的,电机应该能满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为什么说是过载运行呢!!变频器是22KW的,扭矩都是设计好的,电机应该能满足啊!
6楼的描述,是你写的吗?18.5kW电机,电流到了78A?还有90A的时候,这不是超载是什么呢?就算是22kW电机,额定电流也只有40多A呀。过载很多了。

还是我没看懂你的介绍呢?

网友C:
楼主你的电机带负载可能太大了。。。变频器是自带保护功能的,如果你的电流太大,变频器可能会自动改变频率来降低电流的(不知道楼主的变频器是否有这个功能)。建立楼主有条件的话测量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波形,输出不稳定一般都是电压电流不稳引起的。可以找西门子的客服咨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为什么说是过载运行呢!!变频器是22KW的,扭矩都是设计好的,电机应该能满足啊!
6楼的描述,是你写的吗?18.5kW电机,电流到了78A?还有90A的时候,这不是超载是什么呢?就算是22kW电机,额定电流也只有40多A呀。过载很多了。

还是我没看懂你的介绍呢?
电机过载的情况下,变频器的设置能给小弟点建议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过载的情况下,变频器的设置能给小弟点建议么??
过载很危险的,不是变频器坏,就是电机带不动。这种情况,推荐不要使用。如果是过载不多,比如1.5倍以内,而且是小于30s,还是可以的,但也很危险。需要把变频器的过载倍数参数放开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过载的情况下,变频器的设置能给小弟点建议么??
过载很危险的,不是变频器坏,就是电机带不动。这种情况,推荐不要使用。如果是过载不多,比如1.5倍以内,而且是小于30s,还是可以的,但也很危险。需要把变频器的过载倍数参数放开设置。
哦,谢谢指点,那电机变速出现不平滑现象就不能解决了吧?过载倍数参数能在说明书找到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指点,那电机变速出现不平滑现象就不能解决了吧?过载倍数参数能在说明书找到么
第一,如果电机在额定电流以内转速出现波动、不平滑是有办法纠正的;
第二,关于过载倍数,不同的变频器应该有交代,不排除默认过载的。需要具体品牌具体咨询和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指点,那电机变速出现不平滑现象就不能解决了吧?过载倍数参数能在说明书找到么
第一,如果电机在额定电流以内转速出现波动、不平滑是有办法纠正的;
第二,关于过载倍数,不同的变频器应该有交代,不排除默认过载的。需要具体品牌具体咨询和查找。
请问大神,在额定电流内。出现变速不平滑怎么解决啊?

网友B:
转速不稳定,原因很多,但是如果是在电机的额定转速范围以内的话,从控制上就有能力使其稳定,要解决的问题是机械传动方面的问题。而如果过载了,就是机械没问题,控制也是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