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2):
采用的PLC是欧姆龙cj2m,用位置模块cj1w-nc113控制伺服驱动,,让伺服电机正反运行,,,,请问编程中用什么指令,,请大师编个这个程序,,,本人初学,,,,在此谢谢。

网友A:
我也是初学日本欧姆龙的,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B:
看看它的手册

网友C(2012-11-06):
多谢共享,大家互动一下了!

网友D:
 最好是 多看手册,在网上查下资料一般就能编出来了

网友E:
不需要什么特殊指令,建议采用直接操作,这样位置数据方便在HMI上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