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2):
就是一个电厂除灰的系统,先打开平衡阀,在打开进料阀,我想知道。这一个阀需要几个点来,比如正在开,正在关,故障,输出。是双进双出,外加一个手动,哪位大虾告诉我下,如能用西门子编下程序最好了。。小弟搞了几次都不对。望各位大虾们指点了

网友A:
那看你什么样的阀了
一个线圈还是两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看你什么样的阀了
一个线圈还是两个的

网友C:
估计楼主在做气力输灰程序吧,一般频繁工作的阀门都是用单线圈的电磁换向阀控制。所以一般气力输灰阀门IO点配置是2DI/1DO。如果是管道切换阀,因为管道切换不频繁,所以为了安全和省点期间使用双线圈电磁换向阀控制,IO点配置是2DI/2DO。

楼主:
请教除灰进料阀工艺
这是除灰的进料阀,不知道这样编对不对,请教下,M0.0是手动开,M0.1 是手动关,M0.5是自动开,M0.6是自动关,M0.4是手自动状态,I2.4是料位信号,I0.2是故障,I0.0是正在开。I0.1是正在关,M0.3是投手动,T37是60秒后自动关闭进料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