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2):
 网友Gmguangming问:廖老师,您有没有高级编程实例的程序方面的书?推荐一下,单位的设备都是进口的,只求能看懂老外程序。谢谢!    下面是我的回答:我的书中的编程实例都不太“高级”,用最简单的例子讲清楚方法就可以了。
   我认为看所谓的高级编程实例没什么意义,你要看懂别的行业的工艺和设备都要花很多时间,不值得。书写得不好的话,给出程序你也看不懂。建议你:
   1. 打好基础,没基础低级实例都看不懂。
   2. 直接看你工作中的程序,工艺和设备你都是熟悉的,看了直接对你的工作也有好处。在阅读程序的过程中你会有很多收获和体会,看多了你的水平也就提高了。
   3. 有一定基础后,有机会的话最好做个项目,这是提高水平的最佳途径。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编程是一个工艺,同是也是一门艺术。
编程讲的是灵感,讲的是领悟。
编程讲的是你对机器人性话操作,所以你必须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员。
一般编程人员,也就是PLC写手或者是电器工程师,不管生产一线的操作,自以为是的做一个电路出来,而生产线的上的人根本就不卖账,因为机器的操作不人性化,这样的机器也没有喜欢用的,这就是要求编程人员多下一线了解的了。看别人的程序,如果心思没有用在这上面去,你怎么看也看不明白的,这就象一个学校里都是一个老师在教,上的一个课程,有的能考100分,有的只能30分一样。

网友B:
廖老师的见解深得我心,复杂电路简单化,很多人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喜欢把简单电路复杂化,使别人不易看懂,有问题只能找他解决,廖老师把自己的心得公布出来,我很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编程是一个工艺,同是也是一门艺术。
编程讲的是灵感,讲的是领悟。
编程讲的是你对机器人性话操作,所以你必须是一个非常好的操作员。
一般编程人员,也就是PLC写手或者是电器工程师,不管生产一线的操作,自以为是的做一个电路出来,而生产线的上的人根本就不卖账,因为机器的操作不人性化,这样的机器也没有喜欢用的,这就是要求编程人员多下一线了解的了。看别人的程序,如果心思没有用在这上面去,你怎么看也看不明白的,这就象一个学校里都是一个老师在教,上的一个课程,有的能考100分,有的只能30分一样。
说的没错

网友D:
最简洁的程序绝对不是很简单的,编程技术的提高就体现在所写程序越来越简单,但丝丝入扣,能看懂的人很容易改,看不懂的人改一步都无法使用,顶廖老师

网友E:
,复杂电路简单化

网友F:
如果可能的话,不妨把程序贴出来,大家一起分析分析,或许对大家都有帮助。

网友G:
经过近段的学习,发现主要是对复杂数据类型的运用掌握的不好,需要多下一些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