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2):
PLC实际应用中运行信号是接在接触器一对开点上的,而PLC输出了接触器才吸合,为什么运行信号是输入信号?

网友A:
楼主是从火星来的吧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清楚,是常开还是常闭,这种情况不合理的,初始运行信号不会那么接,还有其他的,这个接触器的点在程序里可以使用微分的方式来检测其状态的变化

网友C:
楼主说的运行信号,是反馈。反馈信号,当然是输入信号。

网友D:
楼主的意思,应当如3楼所说吧。

网友E:
什么???控制电源???? 没看明白..

网友F:
正如三楼所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从火星来的吧

网友H:
正如三楼所说,这是一个反馈信号,由于是接在常开触点上,当设备不运行时,输出PLC的是一个高电平,当设备运行后,由于接触器吸合,这时输入PLC的是一个低电平。PLC就是靠这个输入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来判断设备是否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