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2):
松下A5伺服运行时速度变化很大,运行一抖一抖的,将PR1.00,PR1.01,PR0.03调的很小还是一样抖动,有哪位兄弟碰到这种问题的?谢谢啦

楼主:
已经弄好了,把PR0.04的100改成500就好了

网友A:
空压机维修人员飘过

网友B:
PR0.04在这个伺服里表示什么意思?是刚性调整?还是速度调整?

网友C:
伺服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速度变化很大,运行一抖一抖的。原因一般有二,1:很可能是伺服电机的功率选小了,这很可能性很大,也有刚好合适的,这样调些参数可以起到一点作用。2:也有可能是机械和电气配合不当的,运行启动也会这样子。

楼主:
不是功率问题,原来750W都可以正常运行,现在1.5KW反而不行,肯定是2问题引起的,机械、电气没有调好

网友D(2013-12-06):
上星期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用手拨一下就抖动,而且越抖越快,导致伺服报警,调整下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松下1.5KW的积分调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