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2):
各位大侠,我这里有几个问题请教您。
这里是前面师傅做的用两个数码管显示故障代码的程序截图,完整的程序在附件。
您看看我的分析对不对!!!觉得这个程序可以正确运行吗???
第59段:当L1000、L1001、L1002、L1003其中任意一个不为0的时候HL12627导通。这里仅仅指的是前四个急停故障(见 图2需要显示的故障截图),其他的故障怎么显示呢??
第63段:当HL12627(别名,不是实际地址)连续导通5秒后T5导通。
第68段:从L1000-L1127开始进行7位编码,并将结果存储到D0中。
第73段:当D0不等于D1或者D0等于0的时候,导通!
将1000与D0的差值存入D1中。
将D1转换为BCD码存入Y80、Y81、Y82、Y83。
最后一步的K2Y80,这里只有22=4位,怎么让两个数码管显示呢???
第73段我看不懂!

网友A:
说下我的 看法啊 我是认真看了 程序并且查了指令的
并且用CPU为 Q02H编程试验了下LZ的程序 有个疑问
1第59段只有L1000到L1007为1时才执行后面的编码指令 不知道啥用意 哎!
2为什么要1000与D0做差值 进行7位编码时候 D0的值应该是0到127这里面的数而不是1000到1127
至于D1转换为BCD码指令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存入Y80到Y87是 2乘以4 而不是2  不信LZ可以试试
以前用的Q系列PLC都是 乘以4的 连个数码管的话应该是Y80到Y87加上公线接到数码管上  一起我接的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