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三菱 Q1155 触摸屏 通讯故障

三菱:GT-1155-QSBD-C

如果在下载或是上传的时候通讯断了  那就悲剧了  以后硬件显示就是 未知硬件

无法再次通讯 。

而且客服也不管。

不知还有谁遇到此类现象。

楼主:
不是想埋汰三菱  不过真的很差

不如proface的屏。和泉的也不错。

网友A:
三菱的屏也是可以的
不可能很差的

网友B:
有没有刷固件的方法啊,像相机手机似的也许可以恢复?

网友C:
断电后按住四个角再通电,看能不能重新装下OS,恢复下

网友D:
呵呵;安装系统时千万别断电了;

网友E: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