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工控板、单板式plc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8-13):
plc与工控板、单板式plc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PLC和其它的板子,接入电源不一样 。还有就是外包装不一样了吧。哈哈我是业余爱好者,懂的还不多。见笑了

网友B:
留个记号,以便下次路过学习

网友C:
呵呵;都是仿的假的三菱;第一种有电源板,可以用AC220V供电;
后面的只能用DC24V;

楼主:
呵呵, 我说的是这三种plc与工控板、单板式plc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包括在使用方法上,电源上。数据传递,数据上传下载,等等的区别

网友D:
都是仿的假的三菱;

网友E:
大范围将是一个东西了 只是各有策略罢了

楼主:
呵呵, 能不能给点建设性的 回答啊,菜鸟们等待学习呢?

网友F:
最主要的是可靠性。

楼主:
呵呵, 那是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吗,能不能从多角度分析一下这几种的不同与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