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别人给做的控制系统,西门子300的plc,组态王6.5.3的组态软件。在绘制温度曲线时,时间比历史数据小8小时,是什么原因?在哪里改啊?

网友A(2012-10-13):
把时间时间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13-10-14):
用PLC上的时间(以S为单位)-28800,在转换成组态王中的时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