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前几天收到一台富凌DZB200  18.5KW的机器,整流桥烧掉了,去掉以后,上直流测驱动电路正常,开关电源起振,各路电压也正常,但是键盘显示OFF,参数还是可以调,就是不能运行,换了一块好的控制板还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见过跳OFF,蒙了~
 希望了解富凌变频器的高手们解释一下,跳OFF是什么意思?"停止“吗?问题在驱动板上边吗?要从哪里着手维修?
    谢谢了!!!

网友A:
“OFF”也有可能意思为欠电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器。你是直接给板子上电吧,这有能为缺相保护了,有的机器有这个功能。或者此机直流回路用的是接触器或可控硅,上电时等待其触点或反馈一个信号,变频器才能进入待机状态,不然一下显示欠压或POFF等字母,具体情况你可以根据你手里的机器做出实际分析来解决问题吧,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但是说明书上没有OFF这个故障代码,打电话给代理商,代理商也说没见过~~真是奇了怪了,我先拿一台好机器,试试欠压是什么状态
谢谢您的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说明书上没有OFF这个故障代码,打电话给代理商,代理商也说没见过~~真是奇了怪了,我先拿一台好机器,试试欠压是什么状态
谢谢您的解释!
分析问题有时候要往常规以外考虑,有时候说明书的不一定对,只供参考,重要的还是自己 呵呵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富凌跟你的一样毛病但我那个报OOF主板坏了

网友C(2012-09-13):
直流电压没上够,上高点就会正常,另外如果上高还是不行,就改下参数 把输入缺相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D(2015-03-31):
确实是欠压,今天修理一台380V的,修好后用220V试机就显示oFF并且闪烁,后来用调压器调高至270V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E:
楼主变频器肯能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