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碰到一台英威腾CHF   22KW的变频器,上电面板有显示,但面板上的按键基本都按了没反应(除了QUICK可以查看电流、频率、直流电压等参数),量得直流母线电压正常,+5V,15V,主板上端子的10V,24V都正常,CPU的复位脚RS和VSS之间有3.3V的电压,请教各位可能是哪的问题啊?主板有可能坏么?

网友A:
是不是面板按键锁定了??

网友B:
第一,有可能面板坏;第二,可能面板跟控制卡之间无法通讯

网友C:
是不是电流传感器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