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购买某款国产汽油发电机,额定功率输出5000W。加载一用电器,用电器上有频率监控液晶屏。打开发电机时,输出电压220V正常,频率为50Hz。但是一打开用电器开关,电压正常,频率升为150Hz左右,请问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这样是否会对用电器造成损坏

楼主:
还要补充一点,使用市电对用电器进行供电,无论是关闭状态或使用状态,频率表指示正常。

网友A:
是不是干扰??

楼主:
LS什么意思,是不是打开用电器后自身对仪表产生了干扰?

楼主:
我晕,使用另外一款本田发电机,情况正好反过来,不开电源150Hz,开了电源成50Hz了

网友B:
哈哈,笑翻我了。

你可以用一个手持的转速表,测量一下发电机带载以后的转速是多少。转速如果还在与空载一样,那发电机电压的频率就还是50Hz没有变。一般的通机发电机转速在3000rpm-3600rpm,也就是电压的频率在50-60Hz。只要发电机的转速没有变化,频率就不会变的。

通机发电机一般都有调速器的。也就是转速不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是恒转速控制的。

网友C:
小发电机没搞过
大的不会有这种情况‘
带负载以后基本是频率下降!

网友D(2012-10-15):
你的用电器是啥?

网友B:
这个问题被炒上来了,问题不在发电机和输出电量,而在表的显示有问题。发电频率与发电机转速有关,如果转速没有变化,频率不可能变。而且是3倍的变化,太邪乎了。

网友E:
这种汽油机的转速好像要用专用的汽油机转速表测量。拿着专用转速表靠近点火线圈就能显示转速,给你贴一下介绍的地址:
http://www.911618.com/zhuansubiao/SE-1200/

网友D:
用指针表测频 率,就避免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