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FR-A740-5.5K按启动后频率显示为0,面板操作和外控都一样,调节面板可以看见频率为多少,确定后运行为0,运行灯闪烁,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装置认为没有给定运行灯就闪烁呗,确定装置认可的给定通道,进而确定装置有给定信号。

楼主:
修好了,是驱动脉冲芯片BKO-CA1666坏了,换了一块芯片一切正常

网友B:
呵呵;自己能找到硬件故障,不错;

网友C:
太强了,这也能修好。

网友D(2012-10-09):
我遇到的同样故障,都不是CA1666坏了。
一般都是主板的IC,16不好。更换就OK.还有就是主板漏电,清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