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交流接触器等电气设备的接线端子有很多是采用拱形垫片的。这种接线方法对一个接线端子接一个线头是不成问题的,但要同时接几个线头或粗细不等的线头时,就会产生接触不紧密、螺钉易松动的现象。尤其当接触器用于频繁吸合和释放时,接线端子上的螺钉更易松动。这样就使拱形垫片与线头之间的接触电阻增大,甚至脱离,造成电气设备不动作或发生单相运转等故障。针对上述情况,交流接触器接线端子是拱形垫片时的正确接线方法应是:
  先在拱形垫片下加两个平垫圈,接线时先把细线或软线弯成一大半圆圈,套在两个平垫圈之间,然后把粗线压在拱形垫片下,把螺钉拧紧,这样无论怎样振动,都和接线端子只接一个线头一样牢固和安全。 [接触器接线图]

网友A:
还是加线鼻子好

网友B:
加接线端子,可以几条压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加线鼻子好

网友D:
以前瓦形垫片见得较多,不知现在情况如何;
接线时,那时通常会注意一个端子不超过两根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瓦形垫片见得较多,不知现在情况如何;
接线时,那时通常会注意一个端子不超过两根线。
正解 一般一处接线很少会使用不同规格的线 lz的方法也可作为应急使用

网友F:
好经验值得一试!

网友G:
线鼻子的工艺不过关 一样会产生接触不良 频繁吸合之后打火  还是觉得 线径一致 不超过两根 实在不行 两根线出来 接一个小汇流排··不过好像太浪费了

网友H:
写得很好~不错~

网友I:
你要接两根以上的导线本身就不符合规范要求,还想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