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变频器带电机正转运行,在电机运行的情况下变频器能调速吗,要是能调速那么会爆炸吗?曾经遇到过变频器调速过程中突然爆炸

网友A:
就我字面理解是这样的:如果变频器不能在电动机运行中进行调速那么也没有使变频器存在的必要了,变频器炸了是故障中的正常情况

网友B:
哈哈!看来楼主是中奖了!变频器如果在运行时不能调速的话就没意义了。

网友C:
那还叫变频调速器么?

网友D:
运行中炸是有问题没处理导致的。正常状态,变频器就是在电机运行时调速的。出现炸,要找炸的原因并解决它。

网友E:
菜袅一只

网友F:
炸?能多厉害?有保险 限流的  里外都有  最多炸模块吧。。

楼主:
工控新手,懂的不多,不过你们说的好像没有说出我想了解的,没有别的,就是在面板上调速,是三菱D-700

网友G:
应该是电压接错,电容爆炸

网友H:
变频器作用是改变电动机的速度,可以在开启后调速。在工厂很多流水线都开后觉得快或慢再调整。一般是通过面板调整。出现爆现象有可能质量问题和接错电压

楼主:
感谢您的宝贵解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电压接错,电容爆炸
有点道理,或者把频率调得老高老高的,找过一般电机的工作频率也有可能吧.有谁试过吗?

网友J:
呵呵,真的菜鸟啊,快查查炸的原因去吧

网友K:
变频器在电机运行过程中能调速那是必须的啊,不然还要变频器干嘛。。。如果你的变频器在电机调速的时候爆炸,肯定是有故障存在,比如你的变频器和电机是否功率匹配,变频器可以带比本身功率小的电机,但如果带比本身功率大的电机,就容易导致电流过大发生故障。还要注意你的电机接线,三角形连接是380V电压,星形连接是220V的,接错也会出事。不过一般变频器会自带保护功能的,除了输入输出接反和短路情况,不太容易爆炸的。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就我字面理解是这样的:如果变频器不能在电动机运行中进行调速那么也没有使变频器存在的必要了,变频器炸了是故障中的正常情况

网友M:
呵呵;基本上变频器都支持运行中改变频率的;

网友D:
有一种可能,就是变频器放的太久了,超过了1-2年,结果通电以后立马工作,炸了,还有一种可能,变频器的输出对地短路了,或者变频器过热(热过载),导致工作中,变频器输出模块炸了。还有...

总之,变频器在运行中炸,情况多了,都是在不正确的操作中炸的。

网友N:
新手,本人猜测是供电电压过高,220接到380,变频器报故障,没处理引起的炸机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带电机正转运行,在电机运行的情况下变频器能调速吗,要是能调速那么会爆炸吗?曾经遇到过变频器调速过程中突然爆炸
根据负载需求,可以随时改变转速

网友P:
220V变频接380V不炸的话那这个变频器质量实在是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哈哈!看来楼主是中奖了!变频器如果在运行时不能调速的话就没意义了。

网友R:
小白一个。

网友S(2012-10-30):
运行时候不能调速哪我们用变频器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