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图,错在哪里了

楼主(2012-08-13):
个圆盘转正转180,而后反转180,两个油缸驱动,两油缸各装一个行程开关,每次旋转180之后,防止圆盘有惯性外加一个气缸锁死,这个梯形图怎么画,三菱PLC,望个位大师指教!
以下是编的

楼主:
上机试验,发机那个“M8002”不起作用,而后,我用其它按钮代替之后,监视到“M3辅助4”这个按钮又不通,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M8002”不起作用
是怎么不起作用
M8002是在PLC运行后一个扫描周期为ON

网友B:
用M8002后面用SET,RST指令你试试看,把OUT换了。

楼主:
关机之后,重启8002这两个功能都可用了
现在出现了新问题,Y003不能连续输出

网友C:
m8002是程序首次扫描接通,你的Y3导通条件是两个限位开关其中一个闭合就导通,断开就不导通了,
而你的正转限位或反转限位是到了以后,就反转了,离开这个限位开关,Y3自然就断开了,

网友D:
用电脑监控一下,看哪个点没动作后,再查相应的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机之后,重启8002这两个功能都可用了
现在出现了新问题,Y003不能连续输出
加上Y3的自锁

网友F:
你把设计搞复杂了
典型的正反转双重联锁电路转换成梯形图能解决的问题,你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