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最近遇到一台达变频器-M  双线制485通讯  用FX1N+485BD与其通讯 能写入   读出时因为485BD  4线转2线有回波通讯干扰   也想过很多方法 不怎么管用   特地向各位请教,程序没有问题的 就是回波通讯的问题,也知道要先丢弃PLC自己发出的信号,再接收变频器传回来的信号,可不知道程序具体怎么做,麻烦各位老大有什么方法?

                                              感谢各位!!!

网友A:
接收完成和开始发送之间要有一个最好5毫秒的时间间隔,也就是说这一帧数据接收完成后,延时5毫秒后,再进行下一帧数据的发送,另外硬件上要使用双绞线,两端要加终端电阻!屏蔽层要接地!

网友B:
通信手册上说过,要用双绞线,最好带屏蔽的,距离短又没干扰的话可以不加终端电阻,最好还是加,2头都加.

网友C:
两线制时不可以同时收或发;在程序中可以分时收发就可以;比如在发送完后才允许接收;接收完后才使能发送;可以参考一下编程手册上面的例子

楼主:
啦各位老大有没有三菱PLC用通讯的方式读取变频器内容的例子啊  小弟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