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就像上图,该子程序我在主程序中只调用一次。

其状态为在线连接S7-200 214-2BD23-0XB8测试所得。

L5.4只在network 1和network 2中各出现一次。

L5.2和L5.3在后面有两处赋值,但都是使其中一个置位,另外一个复位。

奇怪现象:
1、在network1 中 L5.4=off,但在network2中L5.4=on。
2、L5.2和L5.3的状态在network1的中间都为off也是相当的诡异!

想要看程序,可以和我发邮箱:beibiao@163.com

网友A:
你把network 1和network 2互换一下,在运行一下看看

网友B:
L表示的是啥玩意??

网友C:
楼主,你非得用临时变量嘛?

楼主:
方便以后调用嘛
我是设了几个形参,方便以后在其他的项目中调用。免得每次都要改一大堆的量,麻烦啊!

网友B:
额,我还是回去啃书本去吧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发全呢,有多少人会去要你的有问题的程序呢,你把关键的地方发全了就会有很多人看的
你的子程序几个?

网友E:
L5.4变量的类型(IN,OUT,INOUT,TEMP)
如果是(IN)网络1的L5.4由外部变量决定;
如果是(OUT,TRMP):网络1的L5.4始终为OFF;网络2的L5.4由L0.0的值决定;
如果时(IN_OUT):网络2的L5.4值在下一次被调用时传递给网络1的L5.4;

网友F:
你说错了
1、在network1 中 L5.4=on,但在network2中L5.4=on。L5.4=on而不是off

2、L5.2和L5.3的状态在network1的中间都为off也是相当的诡异!都为ON

在线的时候注意:点亮了表示路径上的元件通了,L5.4取反后是通的,表明L5.4当前状态为0ff。

网友F:
你之所以没成功,原因不在这里。
请我给你当总工吧,我知道为什么

楼主:
没关系
不用急!你会进步的!

我以前也很少考虑到用带形参的子程序,这次想用一下,以后同样的控制就可以调用了。

楼主:
定义已发,请查看!

楼主:
定义了4个子程序,每个只调用一次。

说明完善了一下,请看帖子。

楼主:
震撼
是谁喷火烧了我的PLC!

楼主:
IN          调用POU提供的输入参数。
OUT         返回调用POU的输出参数。
IN_OUT 数值由调用POU提供的参数,由子程序修改,然后返回调用POU。
TEMPORARY 临时保存在局部数据堆栈中的临时变量。一旦POU完全执行,临时变量数值则无法再用。在两次POU执行之间,临时变量不保持其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