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变频器长时间在低频的状态下运行是否可以?

网友A:
通过调整电机功率及负载情况,使得变频器提升到中高频。低频运行电机会发热

网友B:
变频器可以长时间在低频的状态下运行

网友C:
低速运行,要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D:
我公司一台变频器以9HZ运行2年了!关键看电机行不行!

网友E:
看马达,变频马达的话有弥补低速时散热不足加装的散热风扇,如果普通的马达的话就散热不足的。建议加装散热风扇。

网友F:
变频器没事,不知道马达会不会有事?

网友G:
当然可以了。只要是变频电机有强迫风冷却就行。

网友H:
可以的,我们砂光机上 变频器都是10赫兹左右运行,都没有问题,关键是电机制冷 要强制风冷

网友I:
低频运行电机发热的话,可能电机功率选小了,负载过大的话电机发热也会厉害

网友J:
关键是电机的散热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通过调整电机功率及负载情况,使得变频器提升到中高频。低频运行电机会发热
工频运行也会照常发热

网友K:
变频器加变频电机完全允许在规定频率内运行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辛苦了各位!

网友L:
要考虑电机有没有问题;变频器没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M:
觉得要想让变频器长期处于低频运行,电机要变频电机才行,要不然就如1楼所说,调整电机功率或负载情况,使电机运行在中高频段。

网友N:
变频器是没问题的,主要是看电机了。
恒拓博瑞科贸有限公司http://www.htbory.com

网友O:
可以使用,要注意电机的散热问题。

网友P:
变频器是可以长时间在低频的状态下运行的。可能楼主想问的是电机的问题吧。普通电机在低速运行时散热效果变差,相应的电子热保护值应作适当调整;变频专用电机采用强迫风冷,散热效果不受转速的影响。

楼主:
看来只要解决电机散热就可以了!OK!

网友P:
10HZ以下建议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Q(2012-11-04):
变频器没问题对电机不太好

网友R:
要在电机后面加只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