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箱进水了,开关被泡了

楼主(2012-08-14):
楼上装修导致漏水,结果把这开关盒给弄惨了,淋水。

网友A:
很危险呀!得想个办法杜绝这类事情发生啊

网友B:
还是ABB的呢,正品还是山寨的。。。

网友C:
配电室配电柜顶上经常这样

网友D:
呵呵 已经见怪不怪了, 先进水~~ 发热冒烟~ 跳闸 打开柜门凉凉没水送电正常

网友E:
若当时未发生短路故障,及时断电、处理、烘干、检查后,应当还可以使用。

网友F:
可能是楼上钻孔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G:
烘干就没事了

网友H:
这么多的水,即使当时干了能用,以后也不保险,那些机械机构会出问题的。

网友I:
洗洗澡更健康
没事,过几天干了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么多的水,即使当时干了能用,以后也不保险,那些机械机构会出问题的。

网友K:
怎么没见漏电保护器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还是ABB的呢,正品还是山寨的。。。

网友M:
从图片看好像环境太潮湿

网友N:
    烘干之后再试试吧

网友O:
这是家里面的总开关柜,水除了,用电吹风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是家里面的总开关柜,水除了,用电吹风吹一下;

买了个新的,延长了线挂在外面,等水彻底干透了在装上。

网友P:
ABB的不错啊,我还没有见过在家里使用ABB的了老贵了吧?

网友Q:
家用的?家里电路分支就蛮多了,我家才分了5路

网友R:
想个永久的解决办法,不能重复出现类似的事故!

网友S:
只能换掉了 找楼上 赔钱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呵呵   已经见怪不怪了, 先进水~~   发热冒烟~  跳闸     打开柜门凉凉没水送电正常
就是这顺序,就是怕他还漏

网友U:
小心了,很容易造成内部打火漏电,造成触电事故

网友V:
断电、烘干就行了;以后就不能再次出现这样了,如果多次进水绝缘是要被降低的!

网友W:
换了吧!~以后省事点!

网友X:
没事 洗洗更健康 阴干了直接合闸就是

网友Y:
这个太危险了哈!

网友Z:
典型的安装。有问题,进出线口应该朝下,就不会出现此类问题了

网友AA:
进水短路,楼道的总闸应该起跳,这样里面配电箱里的开关拆卸烘干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进水短路,楼道的总闸应该起跳,这样里面配电箱里的开关拆卸烘干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了,跳了。

网友AB:
应当用一些防水等级较高的电柜,减小电柜进水的机会。最重要的事采取一些防进水的措施,从根本上
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