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请详细说明如何测量电缆、电线的绝缘电阻?是不是把线缆的绝缘皮撕下一块,用两个表笔分别接在绝缘层的内外测进行测量??忘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啊啊啊啊,我有些疯狂。。
楼主不是干咱这行的吧,
请楼主先去了解下摇表的作用

网友B:
楼上的师傅说的对   请楼主先去了解下摇表的作用

网友C:
电缆检测是打耐压的   。。比方220V等级的要2500V不击穿。

网友D:
哈哈  详细就不好说了 我们有专业测试线材电容 电阻 电压等等  的机器哦

网友E:
导线安装后,通常是测导线间或导线对地的绝缘电阻;
具体阻值等,我现在记不住了。

网友F:
说真的我还没测过电线电缆的绝缘电阻呢,最多也只测电机的绝缘电阻.

网友G:
低压电缆一般只测绝缘电阻,用500V摇表测导线各相间及导线对地的绝缘阻值。高压电缆除了测量绝缘电阻外还要测直流泄漏、交流耐压。

网友H:
要用摇表,要用耐压测试仪

网友I(2012-11-08):
刚入行的要耐心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