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数字式万用表中蜂鸣器的作用?

网友A:
别的作用不知道,反正测量某个东西的时候只要导通它就叫唤,不通就不叫

网友B:
二极管档位的时候  阻值低于多少欧姆的时候 就叫唤。。

说明书有吧。。

网友C:
我就是校线用    哈哈

网友D:
    就是测通断的

网友E:
测线路通断用,用耳朵就可以知道被测线路的通断状况。
一般小于30Ω都会响。

网友F:
声音提示作用,应当是方便操作。

网友G:
就喜欢听它呱呱叫,不叫就头疼

网友H:
小于30Ω都会响

网友E:
哪也不一定!如果穿在管子里的三相电源线,你量其中的两根线,蜂鸣器响了,你才头疼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测线路通断用,用耳朵就可以知道被测线路的通断状况。
一般小于30Ω都会响。

网友G:
那是更加的头疼

网友J(2013-08-23):
如果只检测通断,眼睛看着检测点耳朵听着蜂鸣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