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求教群里做变频器的大神们,在三菱的变频器中有个改变低频时候电机噪声的功能叫soft-pwm功能,其实就是在载波频率比较低时,随机改变PWM的载波频率,让其在一定的范围内随机变化,以此改善电机噪声。但我仿照这个做的时候,一旦载波频率改变后,电机的输出电流就会有很严重的毛刺现象,像附件中所示,但三菱的就基本没有毛刺。那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是不是还要做别的什么措施来改善电流输出的毛刺现象?

网友A:
我也不明白,PWM的载波频率与IGBT管子的载波频率不是一个频率吗?

楼主:
在PWM调制中,所说的载波频率其实就是PWM脉冲产生的频率,一个载波周期就是一个PWM脉冲周期。可以通过变频器面板直接设定的。但在低频的时候,一般就是载波频率小于5K,运转时点击的噪声会比较大,因此采用随机PWM调制,将PWM的载波频率随机在一个设定的范围内变化,这样可以将谐波的频谱拓宽,将谐波能量打散,电机就不会发出尖锐的噪声了。问题是,一旦改变了载波周期,就会影响到输出电流波形,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哦,也就是说,IGBT的载波频率,就是PWM的载波频率了?这个问题,要在电流滤波上考虑下,变频器的电流输出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如果是开环的,就要加硬件的滤波器,选择好滤波的频段,如果电流是闭环的输出,那就在软件上做滤波处理。我这是一家之言了。并没做变频器产品,所以仅供参考。

既然解剖了三菱的变频器,那就比较下硬件电路和软解结构,看看人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你所碰到的问题,他肯定也碰到了。只不过它解决的方法,你还没看懂罢了。抄袭,首先要抄懂了。在此基础上再发展。这样的山寨才有意思。源于他又高于他嘛。

楼主:
你说的很对啊,载波频率确实就是IGBT的开关频率。电流输出是开环的。我没讲的很清楚,主要问题是如果不改变载波周期的话,输出电流波形是没有毛刺的,但一让载波周期在一个范围内随机变化时,输出电流波形就会有很大的毛刺。我用示波器抓三菱的波形,他们的输出电流在改变载波周期和不改变载波周期的情况下是大致一样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会毛刺这么大。找了蛮多论文期刊,也都是讲了如何改变载波周期,但都没涉及到具体改变后对输出可能的影响。所以,想看看咱们群里有过这方面设计的高人指点一二啊。。。自己试了蛮多方法的,都没实质性的效果。

网友A:
改变载波频率时,电压输出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把改变频率的速率降低一下试试。

楼主:
我用的是变频器带异步电机,采用的是VF控制模式,所以电流和电压控制一直是开环的。我也试过将载波频率改变的速率下降一点,就是隔2个周期改变一次,但这样的话就不是随机改变了,感觉会改变载波频率的随机性,而且,按这种规律变化的效果感觉也不是很好。看了好多文献,都是介绍了原理方法,但对可能出现的影响都没有涉及到。自己也在做别的尝试,看能不能有效果。

网友A:
我认为载波频率变化,电流是一定会跟着变的。但如果能只是变了载波频率,而电压不变,可能情况会好。也就是说,载波频率变化的动态过程,能否保证电压恒定不变(指的是平均电压,或叫有效值电压)。如果能做到恒压变频(载波的频率),电流就不会波动了。想想办法,自己试下。

楼主:
是的啊,按原理,随机数产生的合理的话,载波频率的变化是在平均值上下一个给定的范围内波动的,平均电压应该是不变的。。。三相电压有时候导通时间都变长,有时候导通时间都变短,载波周期是500微秒,这样的输出电流波形应该和不改载波频率是差不多的呀!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毛刺。附一张不改载波频率的图做对比,试验条件是相同的。

网友B:
看不懂啊,你们厉害

楼主:
上错图了,囧。。。把不改变载波周期的放上来,大家有兴趣的和我一起讨论下吧,集思广益,看看能不能想出点什么方法来改进。

楼主:
附件呢。。。怎么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