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LED充电台灯电路!(20120816)

楼主(2012-08-14):
请教众位前辈,下面是一张LED充电台灯电路图,采用的是阻容降压给蓄电池充电。我不明白的是图中的二极管D5起什么作用呢?难道说经蓄电池出来的直流电还要进行整流?另外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稳压管,如果没有稳压管那是不是有安全隐患?

网友A:
建议LZ到百度百科上去看看,那里说的明白

网友B:
这些2极管都是稳压2极管来的吧,D5的作用我想应该是防止电流反向回流.其实我也不懂电子电路,只是喜欢思考,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2极管都是稳压2极管来的吧,D5的作用我想应该是防止电流反向回流.其实我也不懂电子电路,只是喜欢思考,欢迎大家指正.
这里边全是整流二极管,稳压管不是这个符号

网友C:
可能,电池能够起到一定的稳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到百度百科上去看看,那里说的明白
没用的,找不到详细的资料。

网友D:
二极管的作用很明显是“降压”!二极管正向导通时有0.7V的压降!纵观电路中没有设计降压限流电阻就知道了!电池在这里是能起到稳压作用!电池标注为4.2V,可见是锂电池!电路中没有设计过压保护电路?无疑给使用埋下了“隐患”?一旦过电压引起“发热”!这就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锂电池爆炸的“威力”是非常可怕的?小心地雷!????????????

网友E:
同意楼上.降压,限流.
充电电路一般是4.2V,给锂电(标称3.6/7V)充电.
充电最高电压到达4.2V,电池起到稳压/电容作用.
而LED的工作电压,一般是3.0~3.6V,近似稳压.而且随着电压升高,电流会急剧上升,烧坏LED.4.2V是肯定烧的.
用电阻也可给LED降压限流,但看电路有两档,电阻限流必然使电流固定,不能达到2档的亮度(电流).
这种廉价的电路,基本没什么保护.曾经修理时,通电烧坏全部LED,一次很快,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F:
D5起反极性作用。
那个标注4.2V的电池应该是4V的铅蓄电池,利用电容降压限流,全桥整流得到大约30V,70MA的电流给蓄电池充电,充满电再用蓄电池放电点亮LED灯。注意:在充电时不能打开灯开关,否则电压过高,会烧毁LED.此电路板整个带电的,维修时要用1:1的隔离变压器接入才安全。

网友A:
这不是传说中的手电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