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8-14):
英威腾变频器上电显示POFF,想问问有经验的同行,是不是主板问题  这种情况还有希望修复吗?

网友A:
这种情况是可修复的,POFF一般问题不是太大,说明变频器无法进入待机状态,自检未通过,重点查电压检测电路和充电电路反馈信号还有复位电路。

网友B:
变频器开关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我修了一台,是驱动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