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延长接近开关的使用寿命,有没有例如像保护触点的接RC ,二极管那样的保护电路呢,我那里油很厉害,也高温,很多开关用不久就坏了,请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坐等

网友B:
加防油套管

网友C:
高温与环境差不是靠电路来改进的;

楼主:
这个环境问题我也知道,那再请教抛开环境这些因素,请假在电路上可以做怎样的改进来延长使用呢,谢谢指教

网友D:
只要买质量过关的就没问题,环境要求高就不要贪便宜买几块一个的那些了.

网友E:
还是在使用环境与设备匹配上下功夫好一点

网友F:
看看有没有耐高温的接近开关

网友G:
买全金属的大品牌试试,比如欧姆龙,图尔克,易福门,施克等等。。。
选型时注意环境温度范围高点的,一般都可以达到75℃以上的

网友H:
用大品牌及防护等级高的

网友I:
正确的选型,按元件使用要求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