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西门子传动1LA4系列大电机轴承更换步骤
一、前期工作准备:
1、必备工具:喷灯或氧气乙炔、质量较好的撬棍、36#锤击扳手、高温手套、大量抹布、轴承加热器、10T以上液压拉马、大卡簧钳、润滑油脂、煤油或汽油(清洗油环)、好一点的大一字螺丝刀、小铁锤(两把以上,不要用大锤)、手拉葫芦、砂纸、绝缘树脂板、兆欧表(50V电压)、千斤顶。
二、更换详细步骤
尽量前后轴承一起更换,避免二次施工。更换时需先更换后轴承,再更换前轴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的进行后轴承绝缘测量。因为1LA4系列电机后轴承的绝缘设计比较苛刻,尤其是湛江项目,采用的是后轴承室绝缘护套的绝缘方式,加上加油杆的绝缘等一起保证后轴承的绝缘,若在安装过程中未注意到绝缘垫片等的安装,极易造成后轴承绝缘击穿,导致轴电流增大,最终导致轴承损坏。当更换完后轴承时,需打开前端盖,吊起转子,使转子和定子间有一定间隙,测量转子和机身之间的电阻,若电阻大于0.5MΩ,则后轴承绝缘良好,若小于0.5MΩ,则需检查后轴承绝缘情况。所以更换轴承时需先更换后轴承,再更换前轴承。
后轴承更换步骤:
1、拆下尾部编码器、风扇罩、风扇翅。
2、用内六角松开V形密封环的3个螺丝,用砂纸打磨轴上的油漆,用喷灯或者氧气乙炔加热密封环,然后用撬棍稍微用力即可将密封环拆下来。
3、松开轴承外盖螺丝,用一字螺丝刀轻轻撬开外盖,将外盖取下。
4、拆下定位环(卡簧)。
5、用喷灯或氧气乙炔加热润滑脂抛油环,配合撬杠将抛油环取出。
6、(重点)直接拆大端盖螺丝(36#锤击扳手),用撬杆轻撬端盖受力点,同时用手拉葫芦吊起大端盖,避免大端盖脱离电机时砸伤轴承。(此处勿将轴承室打开,避免损坏轴承室的绝缘护套)
7、用抹布擦拭电机底部的油脂,然后用抹布或者毛布垫在定子线圈上,将轴承背面的弹簧小心取出,安排专人将弹簧清洗。然后用拉马拉住轴承,压力控制在400kg上下,然后用喷灯或者氧气乙炔加热轴承,配合拉马将轴承拆下来。拆轴承的时候安排人加热轴承(轴承加热器加热时温度升的很快,3分钟内即可由常温升至110℃,注意将测温传感器放在轴承内圈上)。然后拆下内端盖,专人清洗内端盖时,负责安装轴承的人用砂纸轻轻打磨转子,保证轴上光滑,同时在轴承涂抹少量润滑脂。安装内端盖,用高温手套或厚一点的抹布拿着加热好的轴承(110℃),将轴承有字的一面朝外,慢慢放在轴上。无需急躁,找准感觉,将轴承放平后先慢慢推,再两手同时用力快速推至安装位置,然后双手用力安装轴承一段时间,保证轴承到位。若推入过程中轴承卡住,可用两个小锤分别敲击轴承内圈,直至安装到位。轴承安装完成后,稍微冷却即可涂抹润滑脂,需均匀的由轴承外侧涂抹油脂,让油脂一点一点挤入轴承内,第一次涂抹油脂需完全涂满整个轴承。油脂涂完后,将弹簧安装到位。然后用保鲜膜或者塑料纸盖住已涂满油脂的轴承,避免安装大端盖时有异物掉入油脂内。

8、用手拉葫芦吊起大端盖,待差不多到位的时候将保鲜膜或塑料纸拿掉。用千斤顶将轴顶高一定高度,保证大端盖垂直,轴承室卡在轴承上,然后两个力气差不多的人同时用脚踢大端盖的两端(需要一点默契),使轴承室慢慢安装在轴承上。用脚踢而不用大锤是为了避免损坏轴承。待大端盖能拧上螺丝时,用螺丝固定端盖。同时用轴承加热器加热润滑脂抛油环。
9、大端盖螺丝未完全上紧前,慢慢转动转子,同时用内端盖的螺栓凭感觉找准螺栓孔,将内端盖螺栓拧入。若发现转子转动时,内端盖也跟着一起转,可以将大端盖螺丝松开一些即可发现内端盖不再跟着转子一起转动。三个螺栓同时用力将内端盖慢慢紧固,保证内端盖到位。当内端盖螺栓固定后方可上紧大端盖螺栓。
10、将加热好的润滑脂抛油环套在轴上,稍微用力即可将抛油环推至最低部。
11、安装定位环,若发现抛油环位置仍比较靠外而无法安装定位定位环时,将内端盖螺栓继续上紧一些,然后将抛油环往内侧轻轻敲击即可。
12、安装好定位环后,安装外端盖。同时加热V型密封环。外端盖螺栓上紧后,将加热好的V型密封环安装到位(离外端盖约1mm距离,避免摩擦外端盖),上紧内六角螺栓。
13、依次安装风扇翅、风扇罩、编码器轴、振动检测用探头等。
14、然后将手拉葫芦吊点移到前轴承处,拆下V型密封环、前端盖、大端盖(注意用手拉葫芦吊起,避免砸伤转子),然后用手拉葫芦将转子慢慢吊起,使转子与定子之间任意面都有一定的间隙,然后用薄的绝缘树脂版塞至转子底部,然后松开手拉葫芦。用兆欧表(50V档)测量转子与机座之间的电阻,若若电阻大于0.5MΩ,则后轴承安装正常,绝缘良好;若小于0.5MΩ,则需拆开后风扇罩检查后轴承绝缘情况,尤其是加油杆垫片、振动检测探头垫片、外端盖固定螺栓用的垫片和绝缘护套等,必须保证绝缘良好。绝缘正常后,至此,后轴承安装初步完成。

前轴承安装比后轴承简单的多,就不详述了。在前轴承安装完毕后,协调保全人员校正编码器连接轴,保证在0.3mm以内即可。然后安装编码器。至此前后轴承安装完成。
三、注意事项
1、 专人清洗安装附件,如定位环、内端盖、外端盖等。
2、 转子必须光滑,不可有毛刺,避免轴承难以安装。
3、 安装过程中不可用大锤敲击。
4、 新轴承涂满油脂后不可让灰尘杂物掉到油脂上。
5、 需提前在内端盖涂满油脂。
6、 大端盖安装时可用千斤顶将轴顶起一定高度,方便安装。
7、 螺栓和垫片尤其是绝缘垫片护套等,一个也不能少。
8、 电机更换完成后需定期用万用表测量后轴承加油杆与机身之间的电阻,此电阻间接反映出后轴承绝缘情况。电阻正常在100-300Ω之间。若为0则表明后轴承绝缘已损坏,必须在第一时间检查绝缘甚至更换轴承。(此方法只适用于1LA4等后轴承室绝缘的电机。

                                      湛江晨鸣 邱鹏
                                         2012-8-14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

网友A:
好贴呀!怎么没人顶呀!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