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图片说明:电机轴带动叶轮向右旋转,即水流向前推!

我们原来做的叶轮通过丝扣旋转固定在电机轴上的,
叶轮向右转即旋紧,固定在电机轴上,
请问,叶轮向右旋转旋紧这样丝扣对吗?
我觉得叶轮应该向左旋紧才对啊!
理由1:如果叶轮右旋拧紧,电机刚刚启动时候,是带动叶轮转动,假如电机快速启动,一瞬间,叶轮相对于轴向左转动会松动!
   2:如果叶轮右旋拧紧,叶轮是向前推动水流,那么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叶轮有一股向左旋的力,导致叶轮松动。
所以我觉得叶轮应该向左旋紧才对!
希望各位师傅能够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A:
想转起来不松的话就应该反牙,

网友B:
正扣!正扣!正扣!正扣!

网友C:
这个是反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反丝

关键我没有问反丝正丝,我要的答案是,根据运行情况,电机转叶轮不掉下来,需要正丝还是反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转起来不松的话就应该反牙,

你的意思是反牙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扣!正扣!正扣!正扣!
能不能细细说来?

网友D:
这种东西用螺纹连接本来就是有点不好搞的了,用正方形的四棱卡位方式,然后用螺纹锁死,管你怎么转也不会松的了。注意的是,不可以用键定位,键太小了,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用螺纹连接本来就是有点不好搞的了,用正方形的四棱卡位方式,然后用螺纹锁死,管你怎么转也不会松的了。注意的是,不可以用键定位,键太小了,强度不够。
吴工说的四棱卡位方式,然后用螺纹锁死是个不错的方法,但是螺纹正和反也相当重要,弄反了,叶轮就会掉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片说明:电机轴带动叶轮向右旋转,即水流向前推!

我们原来做的叶轮通过丝扣旋转固定在电机轴上的,
叶轮向右转即旋紧,固定在电机轴上,
请问,叶轮向右旋转旋紧这样丝扣对吗?
我觉得叶轮应该向左旋紧才对啊!
理由1:如果叶轮右旋拧紧,电机刚刚启动时候,是带动叶轮转动,假如电机快速启动,一瞬间,叶轮相对于轴向左转动会松动!
    2:如果叶轮右旋拧紧,叶轮是向前推动水流,那么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叶轮有一股向左旋的力,导致叶轮松动。
所以我觉得叶轮应该向左旋紧才对!
希望各位师傅能够答疑解惑!谢谢!
楼主你是感觉会松动还是真的会松动啊,就是向右旋,对,电机启动时会有向左旋的反向作用,但那也只是一瞬间,如果你固定紧了,是不会的,工作起来也是右旋力,根据叶轮外形就可以判定的,而且,如果你觉得固定不住,会松动,可以采用吴工所说的方式或者加上定位销都行。

网友B:
这种东西用眼睛一看就能分辨出来!“从电机端看”叶轮是顺时针工作的,连接罗扣也必须是顺时针方向,才能保证越转越紧!顺时针就是正扣!如果两个工作方向相反,一工作岂不就掉下来了?

网友F:
叶轮是被动,不可能产生像你说的反力

网友G:
是正扣的才能越使用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用眼睛一看就能分辨出来!“从电机端看”叶轮是顺时针工作的,连接罗扣也必须是顺时针方向,才能保证越转越紧!顺时针就是正扣!如果两个工作方向相反,一工作岂不就掉下来了?
你的意思是叶轮应该向右旋转拧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反牙反牙
您的意思叶轮向右旋转拧紧?如果是的话,看我分析的2条理由有什么不对,指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正扣的才能越使用越紧
是叶轮向右拧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转起来不松的话就应该反牙,
是叶轮朝那个方向拧紧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用螺纹连接本来就是有点不好搞的了,用正方形的四棱卡位方式,然后用螺纹锁死,管你怎么转也不会松的了。注意的是,不可以用键定位,键太小了,强度不够。
吴工能不能画个图或是发个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螺旋桨装置一般都是像机床的工具一样采用胀紧固定方式辅以端部螺栓锁定。
小笨熊换头像了?

网友K:
看着图片上的丝牙,应该普通的正牙!也就是顺时针是拧紧的,逆时针是退出(拧松)!

网友L:
打个眼 加个顶丝不就都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着图片上的丝牙,应该普通的正牙!也就是顺时针是拧紧的,逆时针是退出(拧松)!
对,图上是是顺时针拧紧的,这样对吗?

网友K:
以下是引用
小菜一碟在08/17/2012 11:18:54
的发言:
引用 网友K:
看着图片上的丝牙,应该普通的正牙!也就是顺时针是拧紧的,逆时针是退出(拧松)!
对,图上是是顺时针拧紧的,这样对吗?
对!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