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学习PLC,不能再设备上实验,能有个仿真就太好了。可搜索了几个都不好用,哪个大虾帮下忙呢?谢了

网友A:
建议别玩200了,仿真软件不咋的。我也是才学这东西,弄个软件玩不转中断,没用

网友B:
那个没有官方的仿真软件,不过网上到是有一款,无需安装的,百度一下吧,很容易下到的……如楼上说的那个仿真软件作用很有限,只能进行简单的输入输出,用处不大…